楼主(2015-05-16):
使用西门子IFM174运动控制模块发出脉冲给三菱伺服MR-J4-A驱动器,但是伺服驱动器显示接收到的脉冲数与发出来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七八十个,用另外的PLC单独计数IFM174发出的脉冲数,发现与设置的几乎一样,没什么误差,这确定IFM174发出的脉冲数与设置是没有误差的;又用另外的PLC来单独计数驱动器反馈上来的脉冲数,发现也与设置的几乎一样,所以一开始就怀疑只是驱动器显示有问题,但后来用千分尺来测量伺服电机走过的距离,发现伺服电机走过的距离与设置的脉冲数对应的距离不对(1000个脉冲对应1毫米),就怀疑是干扰的问题(已经使用双绞线来传送脉冲),但就算是干扰的问题,驱动器接受的脉冲数与应该与伺服反馈的脉冲数一样才对啊,让各路大神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脉冲类型是集电极的,PA13改成0201试试。
脉冲类型是差动型的

网友A:
差分的,看脉冲能有多快。
PA13前二个数字可以根据脉冲的频率大小设置一下滤波

比如设置成0202  意思是500K脉冲以下,AB相。正逻辑。
PA13的设置滤波之前也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情况没什么改变啊。打电话给三菱那边,他们说驱动器本身也是一个干扰源,里面电路没有做抗干扰设置,都无语了

网友B:
伺服反馈的跟设置的基本一样,相比较伺服接受的相差七八十个,实际测量距离也不对,那是不是检测的反馈的脉冲数,受干扰了!
反馈受干扰也考虑过,要是受干扰的话,那反馈的数值与设置一样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C:
我做的圆台旋转,位置模式,低速度停的位置还比较准,速度达到2000以上就有偏差了,MR Configurator2软件看了下,收到的脉冲少了20个左右,
三菱给的方案:PA13参数增加滤波,可惜效果不好,准备加磁环,还没试。
加了磁环什么效果,怎么加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lishunlong86

网友D:
看IFM174运动控制模块脉冲是多少的,调整PA13的滤波参数!管理员的方法是对的,如果滤波不合适,误差会偏大。早前A系列是没有这项的,现在伺服升级了可以调到03XX了!
  如果偏差还是不好,调整下伺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