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请求解答关于西门子MM420变频器如何直接从20HZ上升到最大频率

楼主(2015-05-16):
关于西门子变频器MM420从20HZ开始,每一秒上升1HZ,到30HZ之后每秒1秒下降1HZ,降到20hz后重复循环!

楼主:
关于斜坡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以设置完成,MOP设定值为20,但是每次运行时间都是从0HZ开始到20HZ就保持了,知道我按下停止!请教大神解答! 西门子的跟三菱的还不一样,这个从来没接触过,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这个得编程实现吧

网友B(2015-07-18):
我也不知道求大神解救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