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Preparing for selected action...
-------------------- Validating --------------------
Validating Services
Target - Target1
Target1 - Logic Controller
Total number of variables [43] of [250000] maximum
Total number of Function Block structure variables [0] of [8000] maximum
Total number of UDT structure variables [0] of [6000] maximum
Exporting folder...

The following blocks are up to date and do not require validation:
(to force all blocks to build, Clean Build Folders from the target menu)
LD block '_MAIN', Size of binary file = 147 bytes

Validating Complete - 0 error(s), 0 warning(s)

---------------  Compiling  --------------
Target - Target1
Target1 - Logic Controller

Compiling Complete - 0 error(s), 0 warning(s)
-------------------- Downloading -------------------
Target1 - Logic Controller
Error 8536: Firmware revision 3.01 is incompatible with programmer.  Minimum supported firmware revision is 3.10. Store failed.
Error 8511: CPU not compatible with Firmware edition.

Download Aborted - 2 error(s), 0 warning(s)
Tip: Press Shift+F3 to cycle through errors; F4 to cycle through errors and warnings.
下载程序的时候报错 大概意思是CPU固件版本低 怎么办?哪里有高版本固件下载?

楼主:
有人知道吗?求助!指点迷津

网友A:
上次有朋友拿了个好大GE-FANUC 的PLC,问我几百块要不要,都不敢要,几乎没有人用,太高端了吧,用的人少。

网友B:
刷固件要联系厂家,一般的供应商不一定有软件和固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朋友拿了个好大GE-FANUC 的PLC,问我几百块要不要,都不敢要,几乎没有人用,太高端了吧,用的人少。

几百还不敢要啊?就怕太老了 和我的CPU一样要升级固件 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要联系厂家,一般的供应商不一定有软件和固件文件
打电话给GE售后了 说要换PLC里面的存储芯片才能升级  一滴汗

楼主:
无语 ....跟着时代走 老设备就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