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配方如何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16):
[attachment=135230] [attachment=135231] [attachment=135232] [attachment=135233] [attachment=135230] 有关配方如何使用问题:请问各位大侠 我怎么调用这几个参数呢,我又怎么把这些数据写到PLC里面去呢?

楼主:
请教各位指教一下,我这几个配方中的参数 怎么切换 如何调用出来,还有就是调用出来 又如何写入到PLC中呢?

楼主:
压缩文件太大 上传不了,大家见谅哈 就看看图片啊

网友A:
可以用变址指令V 同z

网友B:
西门子smart 屏 配方写入和读出指令做在配方界面内部,你可以模拟运行后,选择相应配方,里面有写入到plc的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