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气符号,懂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5-05-16):
图片中PB是什么电器符号????
zsh340

网友A:
根据这个电路图来看,图上所标PB应该是DC24V的电源。其实这个标识是不对的,这可能是绘图者自已的一个标识而也。正确的AC220V/DC24V电源的英文应是“SUPPLY POWER”才对。说得不对的请各位师付指正。
真诚感谢!原来是这样子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热心助人!

网友C:
开关电源,或者蓄电池 power bank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们公司用“PW”表示!不知道是参考的标准,还是公司自己定义的标准!图纸也用PW表示!
真诚感谢!

网友E:
看起来像是开关电源。。。
哈哈哈

网友F:
开关电源应该是PWS代号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G:
交流220v转直流24v的电源

网友H:
带滤波的开关电源

网友I:
正確英文應該是DC Power Supply,或簡稱DC Power,一般代號用PW,在大陸翻譯作開關電源。(台灣叫DC電源供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