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attachment=135239]  [attachment=135239]  [attachment=135235] [attachment=135236] [attachment=135237] [attachment=135238]    有关配方如何使用问题:请问各位大侠 我怎么调用这几个参数呢,我又怎么把这些数据写到PLC里面去呢?

楼主:
Winccflexible 2008中建好的配方不用配方视图中的下载按钮,通过什么方法能自动下载到PLC?

网友A:
视图中的下载按钮。
我知道视图中的下载,但是那个程式 是别人写的,我现在自己编 不知道那个按钮怎么设置,后面的那几个画面是我编的,但是现在就是数据写不到PLC里面去

楼主:
我知道视图中的下载,但是那个程式 是别人写的,我现在自己编 不知道那个按钮怎么设置,后面的那几个画面是我编的,但是现在就是数据写不到PLC里面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视图中的下载按钮。

组态配方系统自动会生成此按钮的。找一下函数,我现在系统存在问题打不开wincc flex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