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丰炜plc程序编辑问题

楼主(2015-05-17):
丰炜plc串联的元件数量很多时怎样编辑下去????下面的是三菱的。请前辈指点,谢了

楼主:
三菱的可以自动换行,丰炜的咋换????

网友A:
如果不能,就用中继过渡吧。

楼主:
嗯,,我原来就是用中继,觉得麻烦了点

网友B:
可以的,你可以把线圈写了编译,再插入列,就好了😄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指点

楼主:
还是不行哦,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