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眼寻标。。求大神。。

楼主(2015-05-17):
本人用天津顾美PLC写了一段类似制袋机的程序 就是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拉料,当电眼监测到色标信号 步进电机停止 问题来了,我用的是制袋机用的告诉色标电眼,为什么拉料速度快了以后电眼有反应,但是步进电机不及时停止呢 就是寻到色标之后还要走大概1CM。 还有的时候电眼有反应 但是PLC跟没接到电眼信号一样?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这个电眼,是否指的就是数字式色标传感器,也不知道你的速度是多少,所有没有办法给你具体的说明。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用的是数字式色标传感器,那他对颜色是比较挑剔的,你要选好。同时你的设置好传感器的参数,比如灵敏度、反应时间等。我曾经做过一个食品杯封口的程序,用的是三菱FX1S+数字式色标传感器+步进电机,封口精度小于1mm,很好用的。

楼主:
感谢大神 受教了~

网友B:
你这样停不住的,你应该看到光标后再走定长的再停。之前我做的伺服是还要快速先走一段然后慢慢走看光标,在走定长。

网友C:
电眼就是圆形的光电开关吧,很多老电工都叫电眼

网友D:
有两点,1就是输入有滤波时间,一般在20ms。2就是程序扫描周期。几十毫秒了,所以要用高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