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出现“无法上载程序,UM读保护”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17):
有一欧姆龙CPM2A,电池耗尽,计数器程序错乱,其他程序可以动作,在下载程序时,程序“无法上载程序,UM读保护”。确定,上载成功。但是什么都没有,有知道什么原因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请释放密码

网友B:
已经加密!不能上传程序。要先连上PLC解锁密码,才能完成 上传。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楼主:
请问,有没有解此种密码的软件。谢谢。

网友C:
论坛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指教一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还没搞定。
以前没有做过欧姆龙PLC,这次是朋友找我帮忙,遇到这个问题,PLC已交还,没有继续解密,另外弄不好把程序破坏,出力不讨好。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明智

网友E:
解密软件

网友F(2015-08-18):
如果单独是UM读保护还好,只要程序里没有功能块一般来说程序是不会被破坏的。

网友G:
解密之后,取消读保护,在线工作,更改开始。

网友G:
必须解破密码才行。工控人家园有解密软件,自己下载一个就可以解密的。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换一根USB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