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台达PLC DVP16EH00T 下载程序老是指令不合法错误C400

楼主(2015-05-17):
紧急求助台达PLC DVP16EH00T 下载程序老是指令不合法错误C400
下面是程序,请问哪里不对
[attachment=135246]

网友A:
台达,我也碰到过这样问题。没有搞清楚原因。但是我更换指令就可以了。估计台达软件和硬件的不完善导致。有时候边沿指令和常开常闭指令互相更换,就可以让程序运行;有时候需要更改型号

网友B:
你的X2动作是不是对,你再看看
独自漂泊

网友C:
以前版本没遇到过,最近升级到2.40后在变换工程后经常出现,程序没做任何变动重新下载几次就正常了。感觉2.39,2.40漏洞比以前多。更恶心的是2.40编辑的程序2.38打不开了,这是以前没出现过的。

网友D:
指令不合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