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 FX系列输出COM端能全部短接吗?

楼主(2015-05-17):
我不接电压,就当开关用,请问能全部短接吗?

网友A:
可以 限于NPN型 把所有的com短接到开关电源的N 输出所有的接口都只能是24V

网友A:
PLC的24V和0V不接任何线 s/s端外接+24V 然后把com全短接到外部的N

网友B:
同步运行

网友C:
com其实是为了满足控制多个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而设计的

网友D:
所有com短接,就是负载只接一种负载电压

楼主:
我都短接可 可以用 谢谢各位

网友E:
亲,请好好学习下PLC输入输出内部电路,然后就不用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
自己测试一下不就是了

网友G:
应该可以短接,我是初学者,呵呵

网友H:
你还是对PLC输入输出内部电路不清楚,输出COM端如何接线,要由你的负载决定。

网友I(2015-06-19):
想怎麼接就怎麼接

网友J:
了解PLC的输出,就会明白啦。

网友K:
根据负载需要

网友L:
同意上楼说的

网友M:
手册上已经讲的很清楚,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