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与变频同步自调整问题!!!

楼主(2015-05-17):
一伺服一变频同步运行,运行过程中要能自动协调补偿误差,怎样实现?请各位指点一下编程思路和方法。谢谢!

网友A:
建議伺服為主,變頻器為從(如果可以你上傳你選用的伺服型號跟變頻器型號給我,我可以畫張線路圖給你)
信捷伺服:DS2-20P7-AS
变频:施耐德ATV12 0.37KW
谢啦

网友A:
看來只能反過來了,變頻器為主,伺服為從
變頻器AO接腳接至PLC AD模組上,並計算出馬達速度與D值的斜率,換算成伺服的速度(脈衝)來用伺服追隨變頻器。
(貼圖他說超過2000字節不給發...)
好的,谢啦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变频器为主伺服为从....

网友C:
一个是速度一个是位置,不知道你想怎么同步
速度

网友D:
变频器AO输出接伺服的AI输入,伺服用速度模式。
变频器AO输出是甚么段子
伺服AI输入定义的甚么功能?

网友A:
我撿查過了你的伺服沒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