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方案,通过就下单,不下单是小狗

楼主(2015-05-17):
问题不难,只是本人初学,并且找不到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用。两个应用,1,实现最简单的位置控制,接到信号后,前进多少,然后复位,之后重复接收信号,前进,复位动作。
2,控制速度,接收信号后,读取速度,按速度前进,之后也 是重复接信号,读速度,按读取的速度前进。实际上就是实现简单的变速。我想选fx2n系列的plc,因为速度需要计算,fx2n系列的支持浮点运算。以上实现起来需要用拓展模块,我就是不知道拓展模块怎么用,找不到资料啊。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FX2N已经停产,现在市场上卖的FX2N的主机基本都是山寨货或翻新货
而且以前FX2N的位置控制能力很差,连DRVI DRVA都不支持,并且脉冲输出也只有几十K
所以你应该用FX3U或FX3GA
假如你需要读取伺服的反馈脉冲信号,要加一个FX2N-1HC。
FX2N的主机虽然停产了,但扩展模块,特殊功能模块仍然生产,并且可以和FX3U,FX3GA配合使用
你先看一下FX3定位手册吧:
http://down.ymmfa.com/?id=365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够清楚,另外三菱FX2N 停产了,市面上的货不敢说,呵呵。可以加我Q 详聊 632163781

楼主:
诚心谢谢各位。祝大家都健康幸福,生活美满。我接受大家给的意见,我开始选fx2n系列,是因为网上的教程很多,学起来容易。不怕大家笑话,一个月前我还不知道plc是啥东西呢。

网友C:
用西门子的好用些。

楼主:
今天先看一下FX3定位手册,明天再聊,什么都不懂,没啥可聊的。

网友D: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不用浮点数的FS1N,把单位弄小就可以了,比如微米或者纳米的整数,差1微米或者纳米精度也很高了,这样就可以不用模块了。仅供参考!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