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怎么把s20与s21与s22 串联x1 set s23 在gx developer中写出来?

网友A:
S20、S21、S22是触点还是状态,你说的好像是汇合步吧?连续敲STL S20 、STL S21、STL s22 、LD X1、 SET S23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0、S21、S22是触点还是状态,你说的好像是汇合步吧?连续敲STL S20 、STL S21、STL s22 、LD X1、 SET S23就可

这位大哥说对了 是汇合用的 三个步串联再串联x1

网友B:
S都是步

网友C:
每个流程完成置位一个标志,三个标志+X1置位23

网友D:
顶楼上几位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