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系列输出触点怎样做保护?

楼主(2015-05-17):
本人在染厂工作,最近改了一套染缸设备,用的三菱FX2NPLC,输出触点直接驱动电磁线圈的,一个月过后,输出触点,和输入触点就占在一起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师傅解答?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有点搞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过渡吧。

网友C:
输出粘在一起还能理解,但输入都粘在一起就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D:
同意3楼分析,输出用小型中间继电器过渡应可以了

楼主:
一台六管染缸设备有三十多个电磁阀,如果加中继过渡的话要很多呀,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中继过渡,直接接,加个什么电子元件保护输出触点?

网友E:
可以加续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效果,或者更换为晶体管型号

网友F:
输出点加小型的中间继电器,欧姆龙的G2R就比较好,很小的,但触点的许可电流较大。

网友G:
用续流二极管吧,可能稍微好些

网友H:
可以选择固态输出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