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连不上

楼主:
一直这样子

网友A:
通讯电缆没设置对吧,选pc/ppi cable,还要设置com口号,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设置没问题 就是连不上

网友B:
如果你的编程电缆是国产高仿的,那你就要先装电缆的驱动。然后在设置电缆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编程电缆是国产高仿的,那你就要先装电缆的驱动。然后在设置电缆的参数。

我是用的一条USB转485的线 然后485 直接接PLC 三脚和八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线不支持187.5的频率,只支持9.6,19.2

还有这样的吗  192都支持 187.5不支持  我是用的USB转485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