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利用程序判断绝对值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5-05-17):
现在有一个11位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是格雷码并行输出。请问在PLC的程序中,有没有办法判断编码器是不是有断线的故障?伺服有断线检测的功能,他是用什么原理来实现的呢?

网友A:
沒試過...不過絕對值編碼器的數值,數據一但有變動與之前的值相減取絕對值都是1,可以在這基礎上去想想...

楼主:
利用差值的办法我想过了,但是我这个绝对值编码器是单圈的,现在是把他当做多圈在用,判断圈数就是通过差值来判断的,当差值大于2000的时候,程序认为过零了,从来实现圈数的加减。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了

网友A:
11位是2048吧...你可以設定下數狀況時,前值為0,次值為2047時例外處理;上數狀況時當前一個值為2047,次值為0時例外處理。

网友B:
当电机运行的时候每隔0.1s把编码器数据暂存到一个数据寄存器D0,当电机运行开始延时0.05s后每隔0.1s把编码器数据暂存到数据寄存器D2,比较D0和D2,说明编码器并未旋转,存在故障

楼主:
他的执行机构是液压的,估计0.05S的反应速度,液压跟不上

网友C:
个人观点哦,可以设置假设编码11111111111时置位一个时间继电器,并开始计时,然后编码00000000000时复位这个时间继电器,当然我这个编码不一定正确,原理就是这样了。

网友A:
不然差值=1 or 2047都當成OK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