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8):
日本岛电FP93通讯上了之后怎么取获取他里面的数据

网友A:
每个参数有对应的地址呀,通讯上了,不就有数据了。

网友B:
你得先知道你要的資料,在fp93裡面得下什麼指令去問才行。
先找供應商拿到它的datasheet吧

网友C:
根据通讯手册上的通讯地址设置和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