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与gx works3

楼主(2015-05-18):
gx works2与gx works3有什么区别?可以同时安装吗?

网友A:
可以同时安装。
区别有很多,可以参考手册

网友B:
两个软件的平台都不一样的,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C:
还好,我只用FX系列,装一个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菱是作死嘛,搞这么多软件,要是像基恩士一样一个软件搞定全系列,GX3会导致系统变慢,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F:
w3只是为了给5U提供的,貌似很像Q的编程手法,编程也简单多了,可以尝试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G(2021-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