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想做个细钢丝加工的机台,怎么切割

楼主(2015-05-18):
想做个0.2mm的钢丝加工机器,就是长钢丝经过截断,截成大概15mm的长度,然后到后面进行成型。不知道用什么把钢丝给截断。
0.2mm和0.25mm的钢丝截断,
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模具冲断,怎么样,不过可能会变形

楼主:
加工的本来就短,变形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太细了,,不好弄,,

网友B:
砂輪你覺得好不好

网友C:
不用想了,气动剪刀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