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闪退问题!

楼主(2015-05-18):
本人的电脑得了怪病!系统是XP——SP3
只要用GX works2新建工程或者打开工程软件闪退
软件完全卸载干净,装了不同版本都不行!
之前还好好用的!
希望好心人有没解决办法 !
软件太多 恢复操作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A:
可能是操作系统问题,或者是有某些所谓的安全卫士,电脑大师之类的原因,不用重装系统,用系统盘修复安装一遍就行了,所有以前安装的软件等都在的。

网友B(2021-10-19):
我是装了个信捷的触摸屏软件就这样了,以前都是好的,试过三次重装系统,只要不装信捷的软件都正常,一装信捷的触摸屏软件就不行啦

网友C(2022-06-29):
我的xp也是闪退,晕啊,说是要更新NET Framework

网友D:
杀毒软件关闭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