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一下编码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18):
怎样用编码器控制伺服的速度?

网友A:
一般编码器是接入伺服驱动器的,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系统,他是根据PLC发出的脉冲数和编码器收到的脉冲数来控制伺服,所以控制伺服的速度只有在PLC上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