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功能块,但不知怎么驱动它!!!

楼主(2015-05-18):
这个功能块怎摸驱动? 嗯。。。。不会插入图片,那位哥哥教教我?

网友A:
回复里点这里,然后找到图片,点打开,再提交,就可以了。
好的,谢啦

网友B:
块都做出了了,还不会驱动啊,就好像你设计了台汽车不会开。

网友C:
块一般有很多功能性的输入输出引脚,你只要把引脚的功能记住了,就知道这个功能块的作用了,比如,有一般的,启动,停止,报警,等,而且要看你功能块编写时那些信号的定义起什么作用,就好像 是一个IC你只要知道这些脚的功能就可以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