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晒两张图纸

网友A:
有创意,不错。楼主人造板行业的吗?

网友B:
CAD画的图纸,看电机是按照计数来排列,11页的图纸,电机编号是M30。觉得这样不太方便,不如采用按照页+列来标示设备,如11M8,这样电机出故障直接翻到11页就找到,不用一页页的翻找。

网友C:
装机吊笼...27层.~~~~进板皮带正反转
应该是中密度纤维板热压进板工段的图纸吧~~

网友D:
哪个版本的cad

网友E:
最起码的是  图框 不规范
永远年轻

网友F:
连接处建议改为结点描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CAD画的图纸,看电机是按照计数来排列,11页的图纸,电机编号是M30。觉得这样不太方便,不如采用按照页+列来标示设备,如11M8,这样电机出故障直接翻到11页就找到,不用一页页的翻找。

对,以前我也是按这样标注,现场也反映不好查电路,看过国外的图纸进行了以下改进;线号还是按现在的号码分--每个分系统一个线号区间-如;收线3u1,电器符号根据所在页数取名如11M8;第11页的8号电动机。这是我的一些方法,请赐教。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