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控制

楼主(2015-05-18):
望求:三菱plc 控制伺服电机连续运行时定长切割的程序,定长切割有偏移量的,切割时间可以设置0.02S等时间,电机是连续运行的,切割时还是运行的,真的非常感谢!!!
keven1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定长切割一般是一台电机送料,一台电机切割!

网友B:
有裁切机的,貌似和你的相似吧,也是等长切割。

网友C:
你这个是运动中切割吗? 一般裁切机是分步的,移料到位,暂停,切刀切料,上升再继续移料的

楼主:
是运动中切割谁有程序望请教

网友D:
你这个叫追剪或又称飞剪,不要用三菱了,比较困难。你直接用台达好了,他们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D:
你描述的也有问题,切割时无需等待

网友E:
我也有類似的問題.希望有人能夠回答

网友F:
如果定长要求不高,行程开关或光电开关加继电器控制,就可以解决,精度高的可以用光栅尺,以上的优点是容易实现,便于检查,缺点是怕水、油和切割飞溅物。

网友F:
楼主,您的要求是否这样:伺服送料不停,切割机在收到定长信号后下刀切割,且切割过程切割机需跟随移动直至切割完毕,提刀后返回原位,等待下一定长信号。

网友G:
和旋切机差不多相似

网友H:
楼主这个意思估计是想表达要定长切割的程序吧,

网友I:
輸送帶電機單獨運轉,米數輪量測長度,PLC高速計數器計算長度,3角刀長度到達旋轉120度角做裁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