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感觉台湾货也一般和国产的差不多!没日本 欧美的电气好!

网友A:
是输出点还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点还是电源

电源。还有台是不运行 无法和电脑通信

楼主:
西门子工控机里面的台湾电源也坏过,总体台湾货不喜欢,质量不行,不需要性价比 要的是高质量!性价比高直接用国产的好了!

网友B:
我用了几年台达SV2,SX2,SA2,SS2 说实话每款都用了超过100台,从没坏过。

网友C:
楼上用的是直流,台达220V供电的PLC,电源板是非常差的,要是有人说售后部坏电源板的PLC堆成山了,至少我相信!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我现在公司应用的台达,有ES,ES2,EC等,我碰到的问题有:电源坏、通信不上(包括跟电脑和台达本品牌触摸屏)、以前运行稳定的程序会突然不能稳定运行甚至不能运行、以前好久都可以运行的比如边沿指令有时候会不执行、D内存参数有时会丢失、继电器输出点有的不耐用。本人只是实话实说,在论坛交流经验,绝非有意打击某些品牌,望勿喷。

网友E:
那些說是台灣貨其實也是中國製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公司应用的台达,有ES,ES2,EC等,我碰到的问题有:电源坏、通信不上(包括跟电脑和台达本品牌触摸屏)、以前运行稳定的程序会突然不能稳定运行甚至不能运行、以前好久都可以运行的比如边沿指令有时候会不执行、D内存参数有时会丢失、继电器输出点有的不耐用。本人只是实话实说,在论坛交流经验,绝非有意打击某些品牌,望勿喷。

用台达的我建议用EH2 EH3

网友G:
用过几次台达EH2、EH3系列的,没多大问题,就是有两次某个数据寄存器不能用,换个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公司应用的台达,有ES,ES2,EC等,我碰到的问题有:电源坏、通信不上(包括跟电脑和台达本品牌触摸屏)、以前运行稳定的程序会突然不能稳定运行甚至不能运行、以前好久都可以运行的比如边沿指令有时候会不执行、D内存参数有时会丢失、继电器输出点有的不耐用。本人只是实话实说,在论坛交流经验,绝非有意打击某些品牌,望勿喷。

边沿指令有时候会不执行 为什么?

楼主:
我的信捷有一次也是边沿指令不执行不知道为何?售后说扫描周期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