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电脑串口调试助手与PLC无协议通讯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5-18):
照FX通讯手册上抄的个程序 用的是FX2n PLC, 端口是RS422 编程口 用串口调试工具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 D8120 设置H0C86 或者 H048F都不行 [blockquote
br

楼主:
谁给个意见呗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了吗

网友B:
无协议通信就像自由端口通信,就是自己写协议。

楼主:
是和电脑串口调试工具通讯 没链接变频器 程序写的不就是一个协议吗

网友C:
要用BD板

网友D:
RS D10 K4 D0 K0 试试

楼主:
试了 无数个方法还是不 行 难道一定要用BD板吗 PLC注明了 支持无协议通讯啊 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E:
程序明显写的有问题啊,你这是以8位还是16位方式传送呢,如果是8位则M8000(常ON),如果是16位则M8000(常OFF),通讯超时D8129也没设置啊,好好看看FX通讯说明书吧

网友F(2016-04-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通讯不上

网友G:
到底看是不是电脑跟PLC之间连接有问题不呢?422转232没问题吧?

QQ:346994482

网友H:
[attachment=146480]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