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J3-B与J4-B系列伺服驱动器混用

楼主(2015-05-19):
请教个问题:关于三菱J3-B与J4-B系列伺服驱动器混用时,光纤连接通讯时,是不是只能从J3到J4?还是都可以?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混用,Q172H 带J3 Q172D 带J4

网友B:
J3 和J4混用时,仅支持SSCNETIII 通讯。而且J4 的功能和J3的功能一样。也就是说J4可以当作J3 用,但是J3 不能当作J4用。

网友C:
J4可以直接当J3用吗?不需要转换模块?

网友D:
可以混用,只是通讯效率按最低的算!
lishunlong86

网友E:
可以混用,将J4的PA参数改成0000,或者用MR Configurator2,J4模式转换软件一个一个的将驱动器转成J3模式,断电即可
恩恩,已用MR Configurator2解决!谢谢

网友F:
向下兼容可以,向上不行!

网友G:
上面高手说的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