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S7-200与PC编程软件后无输出。

楼主(2015-05-19):
请问大侠,我以前主要用的是三菱PLC,现设备上有一台西门子S7-200的,我想考贝一下程序,结果不但考贝不成功,最后设备都不能工作了--PLC无输出,这是什么故障呢,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SP9,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

网友A:
你是不是按了下载键了?如果是的话,那恭喜你,PLC里面的程序没有了。
天生我才

楼主:
我与PLC 通讯都没有建立好?怎么可能出现按“下载”这个按钮呢?

楼主:
而在软件中如果按了下载键,软件会提示:向PLC传入程序的。而我是想执行“上载”的嘛。

网友B:
看200的指示灯呢,还有就是开关拨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
开关在运行位置,谢谢你的回复,没办法。送修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按了下载键了

楼主: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按下载键,并且我只是在安装USB-PC-PPI通信线缆的驱动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驱动都没安装成功。只要把通信电缆连上哪台PLC,哪台PLC就出现这种情况,三台啊,我都不敢再试了!请高手详细地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的PLC是S7-200的,编程软件是STEP7-SP9,通信线缆是USB-PC-PPI的)

网友D:
首先安装PPI通讯驱动,建立通讯,如果无法通讯PLC程序就没有了,很有可能通讯线有问题

楼主:
10楼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

网友E:
PLC可能没运行。

楼主:
为什么PLC没有运行?我已经将运行开关拨至:RUN状态。

网友F:
没看明白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