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upload=1]
有脉冲发出,当前值也会跳转,但步进小电机就是不转。
接线图是“

1PG:VIN--24V               步进驱动:VCC--------------2K电阻------24V
         COM----OV
         FP-----------2K电阻------ -----  FP
         RP-----------2K电阻------ ------RP
                                                      GND---0V
                                                      VDC+---24V

有一个现象:发脉冲的时候,我用小一字起,或者其他的金属,接触驱动器的FP或者RP接线头子,步进就会转了。

求助有做过此类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脉冲类型不符合步进驱动,线接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脉冲类型不符合步进驱动,线接对没有!

#BFMK3    B8已设为1

用一个现象是,发脉冲是时候,我用小一字起接触驱动器的FP接头,步进就会转了。

网友B:
貌似只要用两个2K电阻啊

网友C:
电源VCC加个2K电阻你是要闹哪样?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VCC加个2K电阻你是要闹哪样?
[/quote

我把电阻去了也是那样

网友D:
如果接的外接电源把外接电源的OV和PLC的COM串上试试

网友E:
把#BFM3的b8设为1之后确认下电机控制是方向+脉冲还是正反转模式

网友F:
我开始玩1PG时,也是这样,不转。后来调换接com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BFM3的b8设为1之后确认下电机控制是方向+脉冲还是正反转模式

这是个简单的小步进,好像没有控制模式选择,只是方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开始玩1PG时,也是这样,不转。后来调换接com的线,就可以了

请问下是怎么个调换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接的外接电源把外接电源的OV和PLC的COM串上试试

看不懂。怎么个串法。1PG的还是驱动器的?

网友G:
我刚玩伺服的也是COM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