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大神们 三菱J4B40驱动加东元伺服电机 怎么连接

定位模块QD77MS4  加J4B40驱动器 连接东元伺服电机 怎么接线 怎么设置  编码去怎么接线

网友A:
三菱的驱动器配东元的电机这样也可以用吗???楼主估计你不是一般牛人!!

网友B:
牛B 这个驱动接的编码器是22位绝对型,除非你能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C:
不带这么玩的!

楼主:
大神 三菱为什么不能驱动东元伺服电机呢

网友D:
奔驰的车能配挖掘机的轮子吗?
这个必须跟着样本来匹配。别说不是一个品牌了,就算是一个品牌,一个系列新老都不兼容。

网友E:
牛头不对马嘴啊 肯定不匹配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将伺服电机当步进电机了。

网友F:
1楼说的很对

网友G:
伺服电机不是跟那个品牌都能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