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attachment=135348]
如图中所示

三位切换开关,打左边手动,打中间待机,打右边自动
我想让这段程序可以实现的功能就是,只要这个切换开关在任何位置切换一次,线圈就应该导通一次(一个扫描周期)

但是之前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这个线圈在旋钮切换过程中,只会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但是,一样的写法,用到西门子以后,我发现,切换到自动以后,线圈会一直导通
请问为什么?
另外,怎么写,才能让线圈只导通一个周期而不是一直导通?

网友A:
开关下面不能用I点,也不能用M点,要用自己建立的位数据。如DB1.DB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下面不能用I点,也不能用M点,要用自己建立的位数据。如DB1.DBX0.0

你好,我用了西门子不到2个月,还不太熟。
你的意思是,自己建立一个DB块,然后引用这个DB块内部的位地址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了西门子不到2个月,还不太熟。
你的意思是,自己建立一个DB块,然后引用这个DB块内部的位地址就可以了吗?

你用错了,你应该在这些P,N前添加触点。

这些P,N上的地址只是保留RLO状态用于比较是否是边沿。

西门子和欧姆龙不同的是,欧姆龙这个比较位保存的地址由系统分配,而西门子放给了用户。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下面不能用I点,也不能用M点,要用自己建立的位数据。如DB1.DBX0.0

    300的PLC可以用M点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经过实际使用,用博图的软件不可以用M点,只能用DB的位。

网友D:
开关下面不能用I点,也不能用M点,要用自己建立的位数据

网友E(2015-11-04):
博途是可以用M点的吧
用I点肯定有问题,每个扫描周期会扫描外部I点。。。所以。。。每次都不会变化

网友F:
实际上是2个问题:
1)沿前面需要指定一个位标记,I/Q/M/DB*.DBX*.*均可以
2)沿触发后面不能够用线圈,应该是(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