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300写进去出现错误,plc不能进入运行状态

楼主(2015-05-19):
RT.请教如何解决啊???在线等。老的程序写进了新的plc,plc配置是一样的。

楼主:
在线啊,是不是因为这图中的CP -343-1有问题,才会这样?????
但我查订货号是对的呀,我看了模块面板上的订货号的字样

网友A:
版本一样吗?

网友B:
出错,看诊断信息,对应解决就行了。

网友C:
硬件--在线--cpu属性--看缓冲诊断区信息提示。

网友D:
先看扩展模块上那些啥指示灯对不对,确定每个模块都已连接到CPU。
然后通过软件看CPU诊断信息,确定方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