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attachment=135359]  想用D/A模块取代图中的电位器,个位帮忙看看是不是可行?D/A模块电压输出接A3和A9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我之前改过一个类似的,10K电位器通过信号隔离模块变成4-20ma,你这个应该变成电压就行,有现成的模块的
那我为什么用个1.5V的干电池接在A3和A9上他没有反应呢?

网友B:
可以的 我现在控制变频器转速就用这方法
我用1.5V的干电池模拟一个电压给他,电机没有反应的,量控制器A2和A9之间它自己有一个12V的电压

网友A:
不是不是,你这个是驱动器变频器吗?你给他1.5V电压看看频率没改变?
不是变频器,是ZAPI的直流牵引车控制器。那个电位器是油门,我现在想用D/A调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你把电位器拆掉了吧!?
拆了,给了一个1.5V电压A3和A9,没反应,(控制器自己这里面A2和A9有个12v的电压啊)这里面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就是只能用电位器了啊?

网友A:
你A3 和A2有两个连接点,那分出去的支路你保证他们的供电了吗?
把电池加在A3和A9之间是1.6v,A2不接,量的A2和A3之间是10.4V,(是不是如果控制器本身有电压的话就不能在外部加电压控制速度了啊?)

网友A:
[attachment=135362]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红圈地方应该是有跨接线的,你拆掉了电位器的,其他的没有影响到吧
跨接的话他不就电源正负短路了么,A2和A9有12V的,

网友A:
是这样接的吗? [attachment=135364]
对的啊

网友C:
a2,a9是电源,干电池也有正负极,电池接上去不合理,电压信号应该共地之类的。干电池产生电跟化学有关。

网友D:
这样应该不行,所给的电源公共地不同

网友E:
接线是正确的,你用9V的干电池加电位器可调试试。

网友F:
我覺得那電位器應該是把12V/5V轉成4~20mA才對,你應該要加個電阻將電壓轉電流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