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低速运转异响,高速没事,请教!

楼主(2015-05-19):
丝杆低速运转,尤其在靠近丝杆驱动端的时候,有明显异响(应该是一圈一响),高速没有声音,拆掉固定螺丝脱开滑动机构,用手左右横移螺帽,也没感觉出有什么问题,有点没有头绪啊!

网友A:
是步进电机吗?要是的话。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步进电机吗?要是的话。正常
三菱J3伺服

网友B:
电机安装的有问题,电机轴线与丝杆轴线偏差太大,校正吧

网友C:
阻力过大,配合不好

网友D:
考虑一下伺服的刚性。
不断向前

网友E:
通过联轴器还是皮带传动,看看中间件。

网友F:
应该是两个问题综合的。
伺服如果刚性没调好,低速的时候可能没有高速顺畅。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和丝杆直线度没调好,就会加剧这个现象。
你可以去掉连接电机,用手带动丝杆。是不是一圈中有个角度阻力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