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写一个小程序,需要一台设备每天8点30分运行。16点30分停止。查半天也没弄懂,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我没有用过omron但应该所有plc都有比较指令,用设定值和时间寄存器的值比较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omron但应该所有plc都有比较指令,用设定值和时间寄存器的值比较一下就可以.

欧姆龙时刻比较指令 =DT 具体用法看手册!

网友C:
是用欧姆龙有内部系统时间的PLC就简单了首先读取系统时间再比较开停时间就ok。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试了下可以实现,就是没看懂为什么这么写,有时间能帮忙给讲一下吗。谢谢。
附件: 定时开停机.rar (5 K) 下载次数:51
  • 下载积分:+2(liudong1988) 热心助人!

网友B:
    顶楼上!之前我也这样使用过!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试了下可以实现,但就是没看懂为什么要这么写。有时间能帮忙给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D:
    查编程手册就行啦!
    学习促进!

网友E:
    用内部时钟首先要PLC支持有内部时钟功能!否则一切白搭!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这个我也不懂,大神帮忙

网友F:
    应该用到发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