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最近接了一个测量仪器的程序,看似简单,我始终想不出解决方案。
检测产品为小插头的插针,
光纤1:复责检测出连带产品
气枪A:负责剔除光纤1检出的连带 产品
光纤2:触发视觉检测
光纤3和气枪B在一起,可通过检测结果有气枪B吹出OK产品
视觉只能给出一个信号,可选择OK或NG,(例:选择OK信号,那么检测结果为OK则反馈一个信号,NG则没有反馈信号)
由于流水带转动较快,光纤信号结束时才收到反馈
流水带由步进驱动
求助,在光纤和气枪之间的距离数量不定,或多或少,检测排除部分怎么样才会准确,我尝试先进先出,但视觉总是延后产品一个位,
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用的三菱FX1SPLC

网友A:
你的图片挂了,红叉。
图片地址

网友B:
这个视觉稳定性,我测试过很长时间, 正常逻辑是拍照后给一个OK或者NG信号出来!如果用这条定律的话,再来控制PLC就没问题,  关键问题是, 当给拍照信号后,他不返回OK信号,也不返回NG信号,(大概概率为千分之五),这可让PLC流程足以乱掉了! 所以最后处理方式是,只取OK信号,拍照的0.2秒内中有OK信号就算OK,0.2秒后任何信号不计!
是跟我差不多的设备么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