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两轴进行直线插补,从动轴跑的位置偶尔会跑偏
两轴由同一个QD75MH4进行直线插补控制,同样的配置:J3b放大器+三菱伺服马达+联轴器+导螺杆+手臂。
问题是:从动手臂偶尔会跑偏,从动轴的联轴器已经更换过,还是会跑偏。设备已经运行两年,最近发生了这个异常。
请教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从动轴的哪里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模块有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查找原因,进程持续更新,欢迎大家进来讨论。

网友A:
会不会有电磁干扰,从动伺服没接收到那么多脉冲?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电磁干扰,从动伺服没接收到那么多脉冲?

QD75MH4与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过光纤连接的?应该没有脉冲缺失的问题吧?

网友B:
皮带还是导轨的,应该是磨损了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还是导轨的,应该是磨损了

导螺杆。

网友C:
如果不是经常出现,皮带/螺杆或减速箱没问题的话,是否是强电干扰?或伺服驱动器故障?编码器联轴器是否松动或电线是否破皮?

网友D:
估計是螺桿....我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