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传感器
zhaoheshuai

楼主(2015-05-20):
谁用过脉冲输出型液体涡轮流量计液体水管道 流量计传感器4-20MA输出, 我打算用传感器输出连接台达plc的模拟量口, 用显控的hmi显示,大家谁用过这个传感器,4---20ma 对应的流量是不是线性关系?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流量计的量程了,比如是2L/min的,那么4-20ma电流对应流量就是0-2000ml,结合你的plc的A/D转换数据在plc编程时做个对应关系就行了。
zhaoheshuai

楼主:
我流量计的范围是0--12t/h 我的4--20MA 对应我的台达plc数字量0--1000 直线电流y MA=数字量x 乘以0.016 + 4 后面怎么算,我模拟量才开始学着用 求指导

网友A:
半年多前做过一个流量计的工程,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12t/H的流量计,量程就是0-12000L/H,对应A/D转换寄存器Dxx是0-1000数值,4-20mA不用管它,只在plc里单独用一个寄存器Dyy计算就行,实际流量Dyy=Dxx×12,比如Dxx的数值是377,那么实际流量Dyy就是377×12=4524,即4.524t/H。
你实际编程测试一下,大概是这样的。
zhaoheshuai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流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