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ORT1接口的设置

楼主(2015-05-20):
未在程序里对SMB30和SM130进行过设置,也不清楚如何设置。但PORT0口一直正常,能够和计算机通过PC/PPI连接通讯,也可以和TD200连接。可是PORT1口就一直不可以,无法与计算机和TD200连接上。不清楚问题出在哪?请大侠们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是西门子s7-200 cpu226 的PLC

网友A:
参数设置出错

楼主:
哪里设置?系统块里通讯端口两个是一样的。
[attachment=135420]

网友B:
如果将cpu运行开关拨在stop位置,能够通讯上则是prot1在程序中有定义SMB130,反之,如果prot0可以,而prot1不可以,只能是这个通讯口存在物理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