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台电双系统平板电脑进行PLC编程调试吗?

楼主(2015-05-20):
进来平板电脑越来越普及,连LOL都可以玩了。不知有没有前辈用过台电的平板电脑去编程,准备买一台去试试,出门工作就不要带着笨重的电脑了。

网友A:
没用过呢,楼主试下撒,能用知会下!

网友B:
没用过,可以吗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得找一个USB集线器,得外接电源那种,还有一条OTG线。台电的X89平板,都有windows 8系统,接线键盘可以使用。没有试过编程。

网友D:
平板的CPU都是低功耗的,频率太低,运行不了大软件的,平板才多大内存,普通笔记本现在4G内存都嫌小了。

网友E:
可以,没有问题,工控软件一般要求都不算太高。编程,下载之类肯定可以

网友F:
还是得要带套键盘鼠标

网友F:
还是带高配点的笔电效率高些,有时不止跑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