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是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2015-05-20):
各位帮忙解说下

楼主:
例如利用什么指令啊,什么功能啊?

网友A:
自己要有一定的基础,建议先看看手册,

网友B:
60秒一分钟的地方感觉写的有不对的地方,M8013是秒脉冲没错,单M8013上升沿和M8013下降沿之间应该只间隔0.5秒,故个人认为如果计算一分钟脉冲,应该*120,而不是*60

网友C: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D:
没有图了。

网友E:
之前做給公司工務同仁上課的教材你瞧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