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FXPLC监控问题

楼主(2015-05-20):
现遇到设备在运行时无法监视现象:设备停机时监视正常,当设备开机后编程软件卡(反应慢),有时跳出通讯异常通讯中断,当时以为是干扰问题,但接地良好时也一样。有谁遇到过吗?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是干扰造成,接地良好并不代表就没有干扰。

网友B:
是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C:
通常是变频器和伺服类的启动后干扰通讯!

网友D:
干扰的原因,本人遇到过,严重的鼠标都不好用

楼主:
对,鼠标就死在那,一动不动,拔掉通信线就恢复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干扰严重原因,1,仿三菱的PLC容易受干扰,2.低端电脑容易受干扰,3.低端USB通讯线容易受干扰 解决方案,更换原装PLC,更换工业级电脑,更换带隔离通讯线!

网友E:
干扰.我们以前的充磁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