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机械工程师帮忙看下

楼主(2015-05-20):
用机械气动阀,开控制2个气缸的先后顺序,在复位有先后顺序。用个气动按钮,气动气缸。 上下压的气缸一个和来回气缸一个。
要来回气缸回到位,在上下气缸下,在上下气缸上,在来回气缸回,工作流程结束

网友A:
最好画个示意图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做丝网印刷的,改成半自动印刷的。

网友C:
你想要得到什么帮助呢?机械图纸还是编程?
貌似编程不是机械工程师的活,机械图纸又太简单。

网友D:
那要看你需要的压力大小了,小的话,有这种专门旋转下压的气缸的,那样就不需要用电了,直接用手动气动阀就搞定了

网友E:
你现在说的的这种状态实际中可能不能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做丝网印刷的,改成半自动印刷的。
这样的动作很多地方可以用,并非就是印刷机用,往复送料结构也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