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求一个数的负数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三菱中如何求一个寄存器D中的正数的负数?如D中数为十进制155。如何得到-155?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用155*2=310 再用155-310=-155 嘿嘿

网友B:
用0减一下貌似也行

网友C:
[MOV K-155 D0]

楼主:
一楼是可行。可是要好几步才能得到。请问有最少步数得到吗?

楼主:
这个在有些场合是有用的。比如调机时步进或伺服的前进脉冲数。有时距离不很确定时可用点动前进或后退来确定数值这种场合下。

楼主:
二楼正解。经实验是对的。谢谢!

网友D:
MUL D0 K-1 D10

网友E:
学习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F:
想问楼主这个3楼的可行吗?还有7楼的可以用吗?

网友D:
你自己写到PLC中实际操作一下不就知道行不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有些场合是有用的。比如调机时步进或伺服的前进脉冲数。有时距离不很确定时可用点动前进或后退来确定数值这种场合下。
手动测距离需要求负数?还是不太理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问楼主这个3楼的可行吗?还有7楼的可以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MUL D0 K-1 D10

一語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