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想用一个外部开关和PLC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外部开关自带按钮灯!

PLC输出可以控制继电器吸和,外部开关按下也可以控制继电器吸和。若外部开关按下,PLC此时也有输出时,我感觉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网友A:
是没问题啊!

网友B:
弄个手自动选择开关,要不然逻辑混乱,紧急的时候关都关不掉,灯的24V和线圈的24V可以并接吧?

网友C:
建议开关采用二位的旋钮开关,plc串一常闭开关,当用开关控制断开plc输出,这个不会造成误动作。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E:
工作不可靠,最好加一个选择开关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F:
对,可以是可以,但需要考虑安全性和逻辑性。
操作此按钮时,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G: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