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紧急!紧急!超紧急!

楼主(2015-05-20):
,用FX3U的PLC配合MR-J4A 的伺服做了一套三轴的机械手项目,眼看弄好的时候,被卡了一下有一个X轴撞机,再次开机后
先不提抖动先,连方向脉冲都好像不识别了,我先用电脑恢复了伺服的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参数,重新开机,抖动时解决了,但是还是无反转,就是可以手动后退,按手动前进时候PLC有方向脉冲灯亮,电机却还是后退,求助,求主,求煮,诚信球猪啊!

网友A:
会不会PLC方向输出点有问题,或者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有三个轴,是不是都不行。
接方向键,只向一个方向,看PLC点方向有回变化,有无脉冲发出, 是不是断了线。
不行的话,4008203030

网友C:
伺服点动试一下

网友D:
线有没接反啊

网友E:
我遇過...後來發現是線接錯
檢查CW,CCW訊號設定有沒有錯了,檢查正源觸發or負源觸發,方向+脈波or雙脈波,PLC與伺服需要搭配。
如有用轉接端子台,檢查連接線有沒有焊錯。(當初是連接線有問題才查半天,想說買的怎麼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