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J71MES模块只能读取,不能更改下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1):
求助!三菱QJ71MES模块只能读取,不能更改下载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提示是job setting: communication action,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attachment=135470] 最新的版本软件有个stored procedure选项,旧版本软件没有这个就可以读取修改下载,现在这能读取修改就是不能下载,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