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伺服电机实际走的距离?

楼主(2015-05-21):
用的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的,伺服带动传送带,怎样计算伺服转一圈传送带实际走了多少距离?

网友A:
这个简单呀,带动传送带的轴周长就是走的距离。
那怎么知道传送带走多远呢?

网友B:
你要想走多远,就发多少脉冲,

网友C:
量你帶動輸送帶的接觸面,周長是多少啊,不滑步的情況都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