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LD M0 ---------------MOV  D10 V0
LD M50V0 ---------OUT Y0

本意是想

D10设为4时,那么M54为ON时,输出Y0
D10设为5时,那么M55为ON时,输出Y0
以此类推

问题是除了FX3U,其它的FX系列不支持触点变址,如何解决此问题?
keven1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在那里看到,FX其他系统不支持变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在那里看到,FX其他系统不支持变址!

触点变址, 你试下在2N,3G 下输入LD M50V0

网友B:
那就用FX3U,是在没办法,那就用最基本的办法了。
[attachment=135430]
  • 下载积分:+5(lucas)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FX3U,是在没办法,那就用最基本的办法了。
    [attachment=135430]

    看样子真没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谢谢guochunyi大师了

网友C:
    好象有解码指令吧,可以使用啊